EVC编译问题:CVTRES : fatal error CVT1102

楼主:
本人原先系统是在PPC2003 SDK下,工具VS2005;现更换成酷派WINCE5 SDK下,工具EVC4。更换系统后,有无新系统SDK支持功能少,有些都用不上去了,需要重新定义。但是,现在编译时,提示:CVTRES : fatal error CVT1102: out of memory; 41 bytes required。
这个问题头大了,请各位有碰到过此类问题的,指点一二。VC上的。

网友:
没碰到过该问题,你重装一下EVC4看看。

网友:
原先也是这么认为,重装了EVC4,打了SP4补丁,又重新安装了SDK。
但还是老的提示。

网友:
有哪位碰到过如此问题的,在线等待中……

网友:
解决方法:将VS2005上的CVTRES.EXE程序拷贝到EVC4下;
            原文件目录: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bin
        目标文件目录:Microsoft eMbedded C++ 4.0\EVC\wce500\bin

网友:
楼主看看你的eVC++4.0,及WinCE5.0是不是不是按照默认的路径安装的,小生以前记得也碰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没有按照默认的路径安装,破坏了环境的目录结构,以致于链接的时候找不到需要的文件而报错的!
试试全部安装在C盘!小生记得是这样解决的,M$真是....产品问题越来越多了*_*

网友:
楼上,问题本人已解决了。是资源文件编译程序问题。覆盖后就解决了。
如果是安装路径,倒好解决的,所需的文件指定就OK。
还有,本人在用酷派SDK时,一直发现模拟器运行不畅快,经常会提示内存不足,内存已经调到最大了,汗。重装了N次,再重装看看。

网友:
从VS2005处拷贝一份

网友:
将Microsoft eMbedded C++ 4.0\Common\EVC\Bin中的CVTRES.EXE程序
拷贝到

Microsoft   eMbedded   C++   4.0\EVC\wce400\bin
Microsoft   eMbedded   C++   4.0\EVC\wce410\bin
Microsoft   eMbedded   C++   4.0\EVC\wce420\bin
Microsoft   eMbedded   C++   4.0\EVC\wce500\bin
中即可解决上述问题。
我的QQ 316446272
还有问题 联系我 (附加信息: EV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