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定义链表报Access Violation错

楼主(2007-10-10):
自定义链表报Access Violation错
自定义链表是这样的
typedef struct ListNode
{
char data[20];
ListNode * next;
};
在初始化的时候报Access Violation错,不知从哪更改.有知道的指点一下吧.
ListNode *h
h = new ListNode;
next

网友A:
你的typedef用的不对。
你可以这样用:
struct listnode
{
char data[20];
listnode * next;
};
typedef listnode ListNode;
....
也可以
typedef struct
{
char data[20];
ListNode * next;
}ListNode ;
.....

网友B:
我那样会报异常,但没错,用真机就没问题。
不过还是多谢了。

网友C:
多谢ningxin和lenux的指点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