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在虚拟机上装成功过VxWorks?如何搭建VxWorks自学环境最好?请大侠支招儿,多谢!

楼主:
 RT

网友:
用vxsim即可

网友:
vxsim中是否可以调试套接字和多进程?

网友:
在虚拟机(vm)上,我装过. 要用x86的版本. 把映像放到虚拟软驱上, 通过软驱启动.

vxsim 上不能调试套接字, 这个与虚拟机有区别.

网友:
用虚拟机VM和VPC均可。从虚拟软盘启动后,加载虚拟机硬盘里的vxWorks即可。
VM我没有亲自试,但VPC下我是完整的试验过的

网友:
VM+虚拟软驱+vxWorks
成功过,一直在用
按网上说的做就可以了

网友:
请问VxWorks是不是类UNIX操作系统??

网友:
直接装就行了 ,怎么还要虚拟?
不明白

网友:
http://dev.21tx.com/2007/03/15/10828.html
按照文中说的,一步一步的做,如果不行是自己没搞对。

网友:
To: sguoliu
按照你提供的网址装的时候,在make CPU=PENTIUM tool=gnu ln97xend.o的时候出现:

cc     -c ln97xEnd.c
'cc'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或批处理文件.
make: *** [ln97xEnd.o] Error 0x1

AMD pc net网卡驱动也是从AMD的网站上下的,解压后是ln97xEnd.tar,并将它复制到..\Tornado2.2\target\src\drv\end文件夹下.

网友:
可以,我有全套安装过程,需要短消息给我.

网友:
to dzqwjcn:
能否发到我的email里(nandehutuzr@21cn.com),或QQ(47304950)联系

网友:
to JzrSoft :
cc           -c   ln97xEnd.c
'cc'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或批处理文件.
make:   ***   [ln97xEnd.o]   Error   0x1

需要使用torvars命令,定义文件Path。

网友:
我对这个也感兴趣,哪里有相关教程

网友:
我在论坛里发过相关的帖子,可见http://topic.eeworld.net/u/20080117/16/bde8ee98-a7a0-43e5-a526-bd1c52f1eb9e.html
只要细心一点,很容易调通的,搭建起这个环境,才开始真正的学习了,推荐http://www.cevx.com/bbs/X_AdvCom_Get.asp?UserID=39905 论坛看看:)

网友:
cc是编译器程序名称(如x86-win32下cc386.exe),应该设置正确的名称,如cc386,ccpentium,ccarm等.

网友:
tornado调试环境的搭建,参考一下
http://blog.eeworld.net/helenhf/archive/2005/09/24/488326.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