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的问题:memset出现内存覆盖,如何解决呢?

楼主(2007-11-07):
C51的问题:memset出现内存覆盖,如何解决呢?
我用的是C8051F340芯片,发现程序中的memset(buff,0x00,100)函数初始化的内存时,还改动了其他地方的值。buff所指的位置后的100个单元确实被初始化了,但也改变了其他的方的值,程序变的杂乱无章,全乱了。不知道大家遇到过没有。原因正在查找中...
内存
其他
如何
程序

网友A: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KEIL编译的时候,由于栈太小,把局部变量也是放在RAM里,你在程序的运行期去修改非法的区域能不乱吗?
呵呵
其实,你的这个过程,如果是用KEIL的话,或是一般别的平台,其实它都先给你做初始化后
才把控制权交给main这个程序入口的
你可以放心大胆地使用...
嘿嘿

网友B:
我还是没明白楼上的意思,我的这个buff是定义的全局变量:
xdata char buff[100];
我在main中memset(buff,0x00,100)怎么会改动别的地方呢?还望再指教一下,谢谢你先

网友C:
这种定义方式的话,在KEIL下是不会出问题的
我这样用过,打包票
不知道你的编译器怎么处理...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那你个用循环实现一个咯......

网友D:
找到点现象,但不知道原因:
查看汇编代码,发现 MOVX 地址,值 时,如果地址是0x110A,那么0x010A对应的位置也给改变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E:
找到原因了:由于XRAM只有4K,当缓冲区地址大于4K时,他回绕的方法去找这个地址。靠,一块内存来回回绕那还能不乱?对51还是了解的不够啊

网友F(2008-05-01):
以后需再关注,现在先帮你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