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 窗口继承

楼主(2007-10-14):
EVC 窗口继承
为了保持窗口风格一致,并在编辑的时候更为方便。我想做一个模板窗口,让其它窗口都继承这个窗口的风格,如何实现?
风格
如何

网友A:
inherite CDialog
rewrite OnPaint
rewrite OnCtlColor
etc.

网友B:
你新建立一个类,让这个类继承CDialog或者其他的基类
然后根据你的需要重写其中的函数或者添加新的函数实现你所要的功能
你要创建窗口的时候就调用你自己建立的类,这样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这个类最好使用DLL来实现,这样当你要改变这个模板窗口类的时候只要更新DLL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