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分题!关于PB4.2的一个问题!

楼主:
PB4.2安装完毕后,Catalog目录下很多条目前都有红色的叹号!安装时也没有提示错误,这种情况是不是没有安装好?如果没有安装好,修复一下是不是能解决问题?为什么在Target->Configure Remote-〉 Connection->Download->Configure->Communication->Ethernet的选项中没有Virtual Switch这个选项?

网友:
在PB自己带的文档里就是类似于MSDN的那个chm文档里,查找Object Icon Types,所有的图标的意思都有详细的解释.红色叹号记得是表示往自己的OS里添加这个组件时需要特别注意一些注意事项,不然可能会导致组件不可用.

网友:
gamezealot说的很对。

有这种标记的项,大都是要自己做一些工作的,而不是直接选择就可以了。

网友:
用原始程式码建置Windows CE .NET 的 XML Web Services(这句话是从繁体直接翻译的)是需要
Target->Configure Remote-〉 Connection->Download->Configure->Communication->Ethernet中的Virtual Switch选项,不知道为什么没有,Download成功后无法测试!!
我是按照这个地址http://www.microsoft.com/taiwan/msdn/library/2003/Mar-2003-tw/buildxml.htm的例子做的,请大家指点一下吧!一定送分!

网友:
仔细对照吧,之前我做的时候,不是你这个,但是类似的资料,仔细过,没问题的,现在主要是没时间帮你去实践下了,加油!不难的!

网友:
能把你看过的资料让我分享一下吧!我的邮箱:lishaofang11@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