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023197 (微笑刺客) 和各位前辈请指教==st16c550的驱动的问题

楼主:
请教一下st16c550的驱动的问题,这个片子应该和st16c554兼容。
--------
我用的是s3c2410开发板+wince5.0。eINT13连接到16550的INT脚;
fpga (xc9536)的14脚  ST16c550_CS 经过244转换后,作为st16c550的片选;在cpld的程序中assign ST16c550_CS  = nGCS1;
这样的话,相当于nGCS1作为片选,ST16c550的基地址该是0x0800_0000  这样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1、在map.a(PLATFORM\SMDK2410\KERNEL\HAL\ARM\map.a)中找到了
DCD 0x82000000, 0x08000000, 32  ; 32 MB SROM(SRAM/ROM) BANK 1
这样platform.reg中  "IoBase"=dword:82000000  ;(是mmu后的虚地址,这样对吗?)
--->根据你的经验,这里还是要写成物理地址"IoBase"=dword:08000000  对吧?
2、在cfw.c中(platform\smdk2410\kernel\hal\cfw.c)中
2.1 函数OEMInterruptEnable中添加
case SYSINTR_16550:
                s2410IOP->rEINTPEND   = (1<<13);
                s2410IOP->rEINTMASK  &= ~(1<<13);
                s2410INT->rSRCPND     = BIT_EINT8_23;
                if (s2410INT->rINTPND & BIT_EINT8_23) s2410INT->rINTPND = BIT_EINT8_23;
                s2410INT->rINTMSK    &= ~BIT_EINT8_23;
                RETAILMSG(1,(TEXT("::: SYSINTR_COM4    OEMInterruptEnable\r\n")));
break;
2.2 函数OEMInterruptDisable中添加:
case SYSINTR_16550:
                s2410INT->rINTMSK    |= BIT_EINT8_23;
                s2410INT->rINTSUBMSK |= (1<<13);
break;

2.3 函数OEMInterruptDone中添加:
case SYSINTR_16550:
                s2410INT->rINTMSK    &= ~BIT_EINT8_23;
                s2410IOP->rEINTMASK &= ~(1<<13);
break;
3、在arminit.c中,已经添加了16550的代码,贴出如下
函数OEMInterruptHandler中
else if (IntPendVal == INTSRC_EINT8_23)                // EINT8 ~ 23
        {
        //  ...............
                if ( submask & (1 << 13))
                {
                        s2410IOP->rEINTMASK |= 0x2000;
                        s2410IOP->rEINTPEND = 0x2000;

                        s2410INT->rSRCPND = BIT_EINT8_23;
                        if (s2410INT->rINTPND & BIT_EINT8_23) s2410INT->rINTPND = BIT_EINT8_23;

                        RETAILMSG(1, (TEXT("INT:SYSINTR_16550 INT..........\r\n")));
                        return SYSINTR_16550;
                }
        //  ...................
        }

4、最后说明一点,SYSINTR_16550是在PLATFORM\SMDK2410\inc\oalintr.h中定义的,
#define SYSINTR_16550   (SYSINTR_FIRMWARE+20)
我直接用了。(开始还自己定义了一个#define SYSINTR_SERIAL4 (SYSINTR_FIRMWARE+24)后来发觉多余了,呵呵^_^)
5、platform.reg中的代码:
;=========try to add st16c550 begin  2007-2-17==============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ERIAL4]
   "DeviceArrayIndex" = dword:3
   "SysIntr"=dword:24  ;SYSINTR_FIRMWARE+20 = 16 +20 = 36 =0x24
  "Irq"=dword:14    ;20 = 0x14
   ;"MemBase" = dword:08000000
   "IoBase" = dword:08000000
   ;"MemLen" = dword:10
   "IoLen" = dword:2C
   "Prefix"="COM"
   "Dll" = "Com16550.Dll"
   "Order"=dword:0
   "Index"=dword:4
   "Priority"=dword:0
   "Port"="COM4:"
   "Tsp"="Unimodem.dll"
  "DeviceType"=dword:0
  "FriendlyName"="Serial Cable on COM4:"
  "DeviceConfig"=hex:10,00, 00,00, 05,00,00,00, 10,01,00,00, 00,4B,00,00,00,00,08,00,00,00,00,00,00
"IsrDll" = "isr16550.dll"
   "IsrHandler" = "ISRHandler"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erial4\Unimodem]
;   "Tsp"="Unimodem.dll"
;   "DeviceType"=dword:0
;  "FriendlyName"="Serial Cable on COM4:"
;  "DevConfig"=hex: 10,00, 00,00, 05,00,00,00, 10,01,00,00, 00,4B,00,00, 00,00, 08, 00, 00, 00,00,00,00
;=========try to add st16c550 end  2007-2-17==============

经过以上修改,build系统后,查看ce系统的注册表,active下有这个com4;打开串口成功,但是读写数据都不行。发送的时候,到writefile函数就死了,应该是没有返回;读取的时候应用程序倒是没有死掉,但是readfile返回读取的数据长度是0
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呢?

另外,从输出的调试信息看,好像只是执行了OEMInterruptEnable ,其他的函数没有执行。

这个问题,折腾了很长时间了。
请h2023197 (微笑刺客) 和各位前辈指点迷津。呵呵~~~

网友:
请各位,多帮帮忙吧 ,,急!!!

网友:
估计没有人来了,,,
结帖吧

网友:
谁来捧场,分给谁。。。。。

网友:
来,,接分了 ,,呵呵 ,,,
面熟吧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