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协议问题

楼主:
最近看蓝牙的协议,感觉有些困惑。

蓝牙协议也应该算是一种传输的协议,它是代替有线的传输。所以上层可以用TCP/IP协议来模拟网络传输,而蓝牙本身只是实现一种无线的传输。而且也可以模拟串口那种模式。

那么,跟网络协议的七层模型来比较:

引:

OSI的7层从上到下分别是
7 应用层
6 表示层
5 会话层
4 传输层
3 网络层
2 数据链路层
1 物理层

其中高层,既7、6、5、4层定义了应用程序的功能,下面3层,既3、2、1层主要面向通过网络的端到端的数据流。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7层的功能:
(1)应用层:与其他计算机进行通讯的一个应用,它是对应应用程序的通信服务的。例如,一个没有通信功能的字处理程序就不能执行通信的代码,从事字处理工作的程序员也不关心OSI的第7层。但是,如果添加了一个传输文件的选项,那么字处理器的程序员就需要实现OSI的第7层。示例:telnet,HTTP,FTP,WWW,NFS,SMTP等。
(2)表示层:这一层的主要功能是定义数据格式及加密。例如,FTP允许你选择以二进制或ASII格式传输。如果选择二进制,那么发送方和接收方不改变文件的内容。如果选择ASII格式,发送方将把文本从发送方的字符集转换成标准的ASII后发送数据。在接收方将标准的ASII转换成接收方计算机的字符集。示例:加密,ASII等。
(3)会话层:他定义了如何开始、控制和结束一个会话,包括对多个双向小时的控制和管理,以便在只完成连续消息的一部分时可以通知应用,从而使表示层看到的数据是连续的,在某些情况下,如果表示层收到了所有的数据,则用数据代表表示层。示例:RPC,SQL等。
(4)传输层:这层的功能包括是否选择差错恢复协议还是无差错恢复协议,及在同一主机上对不同应用的数据流的输入进行复用,还包括对收到的顺序不对的数据包的重新排序功能。示例:TCP,UDP,SPX。
(5)网络层:这层对端到端的包传输进行定义,他定义了能够标识所有结点的逻辑地址,还定义了路由实现的方式和学习的方式。为了适应最大传输单元长度小于包长度的传输介质,网络层还定义了如何将一个包分解成更小的包的分段方法。示例:IP,IPX等。
(6)数据链路层:他定义了在单个链路上如何传输数据。这些协议与被讨论的歌种介质有关。示例:ATM,FDDI等。
(7)物理层:OSI的物理层规范是有关传输介质的特性标准,这些规范通常也参考了其他组织制定的标准。连接头、针、针的使用、电流、电流、编码及光调制等都属于各种物理层规范中的内容。物理层常用多个规范完成对所有细节的定义。示例:Rj45,802.3等。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物理层 -》 BB + RF

链路层 -》 LMP + L2CAP ?

然后 就可以用 网络层 +  传输层 +  会话层 +  表示层 +  应用层 + 蓝牙 就可以模拟有线的网络传输。那SDP 这一层起到什么作用呢?

(在应用开发的时候,使用socket方式来模拟网络连接,用虚拟串口的方式来模拟点对点连接,是不是这个样了?)

是否SDP相当于网络模型中的网络层 + 传输层?

蓝 牙 技术 本身需要”网络层“与”传输层“吗?它只是一种传输方式啊,具体的”网络层“与”传输层“不应该与蓝牙技术剥离吗?用户想用什么样的”网络层“与”传输层“都 可以啊.

是不是因蓝牙可以进行一对多的传输,所以必须要有”网络层“与”传输层“?

举个例子,如果串口线也可以一点对多点的传输,是不是也要出个类似蓝牙这样复杂的规范呢?也要定义自己的”网络层“与”传输层“?

难道说是蓝牙协议实现了 类似网络协议 中 前6层,然后上面再加 IP/TCP来模拟网络?

有高手解惑,万分感谢。

网友:
结贴:
The Service Discovery Protocol differs from all other layers above L2CAP in that it is Bluetooth-centered.It is not designed to interface to an existing higher layer protocol, but instead address a specific requirement of Bluetooth operation:finding out what services are available on a connected device.The SDP layer acts like a service database.The local application is responsible for registering available services on the database and keeping records up to date.Remote devices may the query the database to find out what services are available and how to connect to them.The details of service discovery can be complex and are discussed further in Chapter 5, but each profile describes exactly what information should be registered with SDP based on the application implementa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