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开始搞WinCE 下的开发 . 不知道使用什么开发工具比较好!

楼主:
就现在而言, 大家觉得用vs2005中的vc 好呢,还是用  .net 精简版的!
或者使用evc4 甚至于 evb!不知道使用那个好些, 本人对vc不熟悉 ,但是对vb挺熟悉的 .
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开发工具呢.

网友:
这个跟你做的项目和你的技能有关系,只要能做开发,能符合要求,没有什么优劣之分。关键是看你自己会不会用。

网友:
你说的对

网友:
EVC++不错,类似于vc很容易上手,只不过没有强大而又累赘的mfc

网友:
EVC++也有MFC吧

网友:
.net也行,至少你的VB还是可以用。。。

网友:
用.net 2005吧,因为都是微软自己的东西,很多东西都兼容。而且你又有VB的基础这样入门更快一些。里面的控件也比较全,对你入门很有利。

我也是刚开始用这个,才用了一个星期,现在已经入门了。

不过我用的是C#,哈哈,祝你早日成功

网友:
EVC++有MFC,但是精简版的,建议最好不用,用MFC是省事,但消耗相当的大,能不用则不用,写写界面对自己深入了解编译器有好处

网友:
wince支持的MFC都是精简版的,不管是evc还是vs2005。

网友:
如果你的电脑可以抗得住。我奉劝你用 Visual Studio2005集成开发环境。将Windows CE6.0集成上去,用CE6.0得Platform Builder定制操作系统。然后你就可以用C++(MFC等等),C#,VB这几种语言进行软件应用程序的开发。
这样子你就可以即能在VS2005得环境相开发嵌入式系统,又能在上面开发普通的软件工程等等。
如果你已经装了CE6。0以下版本,那么你需要重装系统,再装CE6.0
CE6.0和VS2005都装上的话大概需要10G得空间,如果你把它提供的所有BSP也装上的话,那估计怎么你找出个20G得空间提供你安装和以后的开发。^_^
本人只用过4.2和6.0。我也是不会C++那种,觉得mfc难用,一直用的C#。所以老被老师说

网友:
建议学习MFC精简版。目前为止看.net compact framework是挺费资源的。

网友:
可以根据自己的硬件平台导出SDK,可以加入MFC,或者是ALT啊!很灵活的!

网友:
多谢各位啊.

网友:
EVC不错的,VS2005也很好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