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换问题

楼主(2007-04-29):
转换问题
typedef struct linegeneralinfo_tag {
DWORD dwTotalSize;
DWORD dwNeededSize;
DWORD dwUsedSize;
DWORD dwManufacturerSize;
DWORD dwManufacturerOffset;
DWORD dwModelSize;
DWORD dwModelOffset;
DWORD dwRevisionSize;
DWORD dwRevisionOffset;
DWORD dwSerialNumberSize;
DWORD dwSerialNumberOffset;
DWORD dwSubscriberNumberSize;
DWORD dwSubscriberNumberOffset;
} *LPLINEGENERALINFO;
LPLINEGENERALINFO plviGeneralInfo;
LPBYTE pLineGeneralInfoBytes = NULL;
pLineGeneralInfoBytes = new BYTE[lviGeneralInfo.dwNeededSize];
plviGeneralInfo = (LPLINEGENERALINFO)pLineGeneralInfoBytes;
问大家一下这样转换正确吗?在Windows CE平台下。

网友A:
怎么都没人回答啊?

网友B:
应该有问题的,new一个要用指针的

网友C:
有问题!!!
LPLINEGENERALINFO plviGeneralInfo;
它定义的是一个指针,不是对象.它里面没有内容的
pLineGeneralInfoBytes = new BYTE[lviGeneralInfo.dwNeededSize];
你这句却用一个,无知的值,所以肯定有问题
尽量直接new一个对象,或是上size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