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wince中IImage接口只能显示1.5M左右大小的jpg图片,我想显示大的图片,该怎么办呀!

楼主:
哪位遇到过这个情况的高手可不可以给点建议阿
好着急的!

网友:
哪位高手可以支个招,给个解决的方法呢?
谢谢!

网友:
遇到过,确实用那个api有限制。
方法是自己解码,解jpg很简单的。

网友:
只是jpg的话可以用jpeglib试试

网友:
TO jkflyfox(飞狐):
   自己解码该怎么做,我好菜的,没弄过,有没有代码可以给我参考一下呢?
   wdllin@126.com,谢谢你了,好着急啊!

网友:
代码是有,实在不方便给你.
楼主,你看看jpeg的格式,自己转为位图,不难的。

网友:
TO jkflyfox(飞狐):
   大侠!jpeg转为位图我真的一点思路都没有啊。
   帮帮我好不,我就是要急着交作业,没有其他用途的
   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
我其他的功能都实现了,小图显示也正常,就是大图出问题了,呜呜呜
刚开始不知道IImage接口对图片大小有限制,现在才发现。
好心的飞狐。。。。。。。。。。。。。

网友:
帮顶贴,顺便求助楼主怎么在EVC4.0下使用IImage接口?真心求助,很急,找了很多办法都没有用。谢谢楼主了!

网友:
内存的问题,内存加大可以显示更大的图片,
另外,无论内存多大都还是无法显示更大的图片,
这里我建议,如果文件超过1.5M的文件用显示缩略图的方式显示

网友:
jpg的话可以用jpeglib 那个是ado发布的,不行?

网友:
我一点八兆的jpg图片都可以显示,就是显示非常慢,不知道怎么解决,请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慢的话,你可以只画出你要显示的部分.能有一定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