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串口升级程序的示例吗?

楼主:
是要先读取一个HEX文件,然后把内容再发送出去,好像是写到flash memory里,好像和BootLoad什么的有些关系?
或者哪里有讲相关内容的?
毕设急着要用,请各位大侠不吝指教啊!!!对了,还有最好是能用VC6打开的,谢拉!!!!!!!!!

网友:
读取本地文件
分析其chunk结构
与目标机串口握手联通
check版本
开始传输,一个包做一次CRC校验
传输完成(在目标机的memory中)
目标机把memory中的数据burn到flash

联通、check版本、接受、CRC校验、burn等动作都是主机发命令,从机的bootloader接受到命令后执行相应的操作。

网友:
我只需要做主机的这一块,有讲的详细点的或示例吗?

网友:
如果是这样,你得知道从机部分的协议,才能做主机部分呀。

网友:
唉,晕啊,导师根本不管,直接把我扔到个公司去做,公司的人也不管,受不了了……原来还要协议啊……协议一般包括哪些内容?感觉不就是读取一个有固定格式的hex文件,然后把这些内容通过串口发给从机,然后约定好主机发送多少数据后从机做个检验,看收的对不对,给个反馈,然后接着发吗?还需要协议规定什么?至于hex文件中的数据什么意思,要做什么都和我没关系吧?
你前面说的读取本地文件、分析其chunk结构等内容能不能讲的详细点?或者哪里有讲的比较详细的?不胜感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