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WCHAR类型的值转CString到里那?

楼主:
WCHAR *pBuf;
pBuf = new WCHAR[256];
CString strCombine=_T("1111");

然后我将strCombine = pBuf;这样可以用CString 类里的函数进行处理字符串,可是我这么写传进去的全是乱码。怎么办那?

网友:
应该先初始化一下pBuf:ZeroMemory(pBuf,...),然后给用需要操作的字符串填充pBuf,最后赋值给strCombine.

网友:
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乱码是正确的结果。

网友:
CFile IniFile;
CString strCombine;
IniFile.Open(strIniPath, CFile::modeRead);
WCHAR *pBuf;
pBuf = new WCHAR[256];
IniFile.Read(pBuf, IniFile.GetLength());
strCombine = pBuf;
我要把里面的字符串传给strCombine这样不就是可以用CString 类里的查找等功能了吗?可是strCombine = pBuf;这么写以后pBuf以前比方说是“111”结果付值后strCombine 显示的就是乱码?怎么办那?其实我就是想把WCHAR *pBuf;类型的数据转到CString类型的变量strCombine里。

网友:
文件打开模式加入:CFile::typeText 这个看看
字符串的该是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