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纹波(或噪声)一般有多大?如27V5.6A输出的 ...

楼主(2007-09-14):
开关电源的纹波(或噪声)一般有多大?如27V5.6A输出的有CE认证的电源
各位工程师:
请问开关电源的纹波(或噪声)一般有多大呀?比如 27V 5.6A的输出有CE认证的电源输出的杂波一般有多大?开关电源输出的电源上的杂波该怎么滤除呢?怎么把它减小到5mV以下?用什么滤波?
开关电源
CE认证

网友A:
这CE认证和输出纹波可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B:
开关电源的纹波做到5mV以下通常是要额外代价的

网友C:
恐怕要把纹波减到5mV以下是有难度,如果把纹波减小到20mV以下、以及电源的噪声减小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D:
嗯,我用示波器看了纹波是挺大的约300多mV,不知道怎么减小纹波?
请问那噪声怎么办?我用示波器看了噪声有100mV多,我只用了两级LC低通滤波,好像是小了点约五六十mV,但还是不够,不知道LC参数怎么选,要选什么样的电容?或者还有什么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