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弟的毕业设计遇到了困难,急求各位高手的帮助。

楼主:
本人现在设计一个基于80C51单片机的信号发生器,要求能够输出方波,正弦波及幅值可调,范围在(—10至+10)。我已经知道在单片机外接一个DA0832就可以输出波形,但如何使幅值的范围在(—10至+10)需要再外接一个DA0832,我查了相关书籍没有类似的例子,不知道该如何接线,请高手帮帮我告诉我一下这2个DA0832具体的接线方法,谢谢!!!!!!!!!

网友:
你的问题涉及模拟和数字电路,问题也不清晰啊?输出方波、正弦波的频率是固定的还是可以调的,调整范围是?调整步长是?输出幅度只说了调整范围,那么调整步长是?

网友:
LZ好像这个类贴子出来了不止一次了哈,以前有哥哥们给出解答,要不你搜一下...

具体就两个:

信号出来,可以用你说的那个芯片,你也可以用管脚开出信号

再一个就是幅值,这是一个放大电路的事哈...

网友:
2,3楼的朋友谢谢你们啊!我要设计的这个信号发生器频率要求是可调的,频率在0-1khz,那个输出幅度是(-10至+10),调整步长老师也没提要求,这个我是真不知道了。我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调整输出幅度啊。主要就是那2个DA0832怎么连接的问题。老师要我用PROTEL出图,这个连接问题难住我了,请个位帮帮忙啊!

网友:
主要就是那2个DA0832怎么连接的问题。

数据手册里给出用法了的,基本的接法也给出来了,好好看看...

网友:
你在网站上把他们的资料找出来,上面应该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
8051教材里没有0832的接线图么...

网友:
google里面一大堆的资料

网友:
朋友你那个在那个可以给我看看不?

网友:
不需要再外接的,找个LM324把它搭成仪用放大器就可以对原有的0-5V波形进行偏置与放大了,可以将0-5V的输入转换成-10~+10V的。
要实现这样的将“单极性输出的DAC”转换为“双极性输出”,需要提供一路幅值为DAC满幅输出一半的稳定电压(0-5V输出的就得提供一个2.5V的参考电压),
以作为用于电压偏置的参考电平,运算后,就可以以-2.5~+2.5V为基础,进行适当的放大,就可以达到-10~+10V了。以前试过。

网友:
楼上是正解,用不着两片0832,用运放处理0832输出的信号,0832的接法都画烂了,图书馆随便找本单片机的书都有这个。

网友:
事情的起因是源于下面这样的一则广告贴(目前幸运还没有被删除,可以链接成功):

事情的发展是在这个贴:

我在移动平台专区被封权限是为什么?这个要找谁?

事情的最新进展是这样的:

[抗议]对硬件/嵌入开发的某些版主武断,简单,粗暴的执法方式表示严重的抗议!

当小贩被野蛮城管打死后之eeworld版

我重申一下,我一直不是在为我发广告贴辩护,我是在为处理此事的过程中受到的不合理对待即wxf0204 武断,简单,粗暴加野蛮的方式执法的行为,就我看跟城官差不多,对残踏我作为eeworld网友尊严,无视我作为eeworld网友存在的言行进行回击,悍卫我作为eeworld网友所具有的最基本的权利,而且之前连一个申诉的地方都没有,也没有找到班主封ID,删除留言的规定!

别人城管也不会第一次去执法看到有小贩就直接打死,也会先劝导,就第一次收了别人小贩的东西也会开个条说一下情况,开个清单,收了什么,什么时候来取,要受到何种处罚,你们这帮斑猪不通人性,看到小贩直接毙了,之前之后,不声不响,不闻不问,不通人性,比城管还城管...................
而且还不知反省,以暴抑暴,导致事件恶性循环!

大家注意抗议的主题,不是对删除贴子,封ID有异议,对此贴前已经说的很清楚,现在的问题是抗议某些斑猪或者大部分斑猪在处理此事时粗暴的方式,野蛮的态度,狭隘的思想,如果在封ID之前给予警告,封ID之后对被封ID用户说明情况如确认被封的具体原因,封的时间以及当前所犯事件的严重程度等,事情何以至此,现在某些斑主为撑面子,继续执迷不悟!

再者跟城管没得比,别人城管之前还有警告,收了东西之后还要开个单子,通知什么时候去取回,有什么处罚,你们的粗野方式就是直接毙了,一了百了,跟原始人一样,难不成eeworld都是这样,真没人性化,我看别的论坛都是有流程,有说明,有警告,有通知!而且应该还有申诉的渠道,不能一手遮天,一毙完事!

知会一下,举手之劳,别的论坛都这么做......你们不这么做就是不通人性.........你自己想下,你这样野蛮,我为何要惧怕你的淫威,你以为你是谁,做错事直接闷棍打死,真正怎么死的都不知,...........不给没有前科的人以任何机会,手段之残忍,心恨之至极...........令人发指........让人不服,还不让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