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报警监测的解决方案

楼主:
有一个油罐区,油罐深埋地下,每个罐向地面上通有三个管:加油口,测油口,净化口,其中分别装有大量的汽油和柴油,罐区离值班室有二十米的距离,因为经常有人偷油,而晚上值班室的人又有可能睡着,现要求装一套报警装置,我想过用红外线监测,但是一条线的没什么用处,光幕的又太贵,同时又要防止在罐区附近有电设备,那样如果打火了太危险,于是就想用一个摄像头把区域传到屏幕上,然后在屏幕上画个区域,凡是有物体进入这个区域,都要报警,请问大家如何实现?都需要什么硬件设备?需要编程吗?
多谢!

网友:
用红外热释,在一定范围布防,下位机可用RS232,或485单片机,上位机轮循查询,
许多大楼的红外布防都是这样做的,上位机可用VB,VC编程

网友:
我这个东西用不着这么复杂吧?我只想用个摄像头照一下,报个警,就行了

网友:
想用一个摄像头把区域传到屏幕上,然后在屏幕上画个区域,凡是有物体进入这个区域,都要报警,请问大家如何实现?都需要什么硬件设备?需要编程吗?

就事论事:
关于这个方案的话,LZ可以这样
有20+米的距离

那得在现场附近放一个能驱动摄像头的机器(其实有这样的一体的监控用摄像头,怕Lz觉得复杂)用来驱动摄像头

然后呢,通过以太网,把数据传回,其实,你可以用两个QQ,视频一下就能现实(类似的感觉)

至于,怎么找有物体进行然后报警呢,那LZ得把数据存放起来,然后做一个图像识别(有很多现成的算法,具体可以找找,最简单的,你可以拍一张原始图,然后比对一下)

呵呵

不知道,LZ觉得能行不?

网友:
图像识别不简单吧..阿门...

网友:
而且一只鸟飞过,一只老鼠跑过都报警的话,啊哈,这个报警系统肯定会被值班人员关掉

网友:
是哈,图像识别不简单,但是,LZ的那个识别要求,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呵呵

网友:
学学陷阱制作,貌似很多武侠小说有介绍还有特工训练课程里有
说白了就是机械传动机关

网友:
楼主不要不要走火入模啦,
   现在市面上有种设备,网络摄像机,到baidu去搜一下,就OK啦,何必这么麻烦....

网友:
不需要红外

搞一个网络摄像头就解决问题
不需要编程

投资很少的

网友:
等待牛人来答.

网友:
都是很好的建议! 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