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自带的数据库问题?

楼主:
怎么在CE下数据库的.DB文件中加入数据?

网友:
好像有桌面版的工具可以用

网友:
不是很理解你的说法。你是想使用代码加入数据?如果是,试试看这样的。
'存储实时数据到数据库。。。。。把队列的数据存入数据库。
    Sub SaveSSData()
        'Dim dbconn As New SqlCeConnection
        ' Dim dbcmd As New SqlCeCommand

        'Dim cmd As New SqlCeCommand
        dbconn.ConnectionString = "data source =" + DBPath
        dbconn.Open()
        dbcmd.Connection = dbconn
        Dim tmp As String
        While myQueue1.Count > 0
            tmp = CType(myQueue1.Dequeue, String)
            dbcmd.CommandText = "INSERT INTO SSData (" + ssfields + ") VALUES (" + tmp + ")"
            dbcmd.ExecuteNonQuery()
        End While
        While myQueue.Count > 0
            tmp = CType(myQueue.Dequeue, String)
            dbcmd.CommandText = "INSERT INTO SSData (" + ssfields + ") VALUES (" + tmp + ")"
            dbcmd.ExecuteNonQuery()
        End While
        dbconn.Close()
        'dbcmd.Dispose() : dbconn.Dispose()
        Application.DoEvents() 'GC.Collect()
    End Sub

网友:
首先自带数据库可以产生.db的数据库文件, SQLite数据库的文件也是.db结尾的

关于自带数据库
BOOL MountDBVol(void);                        //加载数据库卷
BOOL OpenDataBase(void);                        //打开数据库
BOOL CloseDataBase(void);                        //关闭数据文件
BOOL UnMountDBVol(void);                        //卸载数据库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