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atmel的at91sam7的串口程序问题。

楼主:
void Usart_init ( void )

{
    COM0= AT91C_BASE_US1;
    //* Define RXD and TXD as peripheral
    // Configure PIO controllers to periph mode
     AT91F_PIO_CfgPeriph(
         AT91C_BASE_PIOA,
         ((unsigned int) AT91C_PA21_RXD1    ) |
         ((unsigned int) AT91C_PA22_TXD1    ) , // Peripheral A功能使能
         0 ); // Peripheral B

    //* First, enable the clock of the PIOB
    AT91F_PMC_EnablePeriphClock ( AT91C_BASE_PMC, 1<
    //* Usart Configure
    AT91F_US_Configure (COM0, MCK,AT91C_US_ASYNC_MODE,USART_BAUD_RATE , 0);

    //* Enable usart
    COM0->US_CR = AT91C_US_RXEN | AT91C_US_TXEN;

    //* open Usart interrupt
    AT91F_AIC_ConfigureIt (AT91C_BASE_AIC, AT91C_ID_US1,
                           USART_INTERRUPT_LEVEL,
                           AT91C_AIC_SRCTYPE_INT_HIGH_LEVEL,
                           Usart_c_irq_handler);
    AT91F_AIC_EnableIt (AT91C_BASE_AIC, AT91C_ID_US1);
    // Set the PDC
    AT91F_PDC_Open (AT91C_BASE_PDC_US1);
    COM0->US_RPR = (unsigned int) SciRxBuf;
    COM0->US_RCR = 100;
    first = 0;
    COM0->US_RTOR = 0;//不检测超时
    COM0->US_IER =AT91C_US_RXRDY ;//串口中断采用rxrdy中断
//* End
}

现在的问题是,初始化后,并不能进入串口中断程序 Usart_c_irq_handler(),而接受数组SCIRXBUF显示每次都收到了一个完整的数据包,比如串口发送400202bc,在串口中断程序中打了断点,并无法进去,但是每次scirxbuf都收到了400202bc这几个数据。后来我把rxrdy中断改为rxbuff中断,即将COM0->US_IER =AT91C_US_RXRDY ;改为COM0->US_IER =AT91C_US_RXBUFF ;却可以进入 Usart_c_irq_handler()中断程序。谁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啊?

网友:
居然没有人回答,呜呜呜。我也有问题,不能进中断。

网友:
你既然用了PDC,还想着用RXRDY来引发中断?你还是先把AT91SAM7S的Datasheet好好看懂,着重看PDC部分。另外,通常使用USART的时候RTOR是肯定用的,你不会希望整个buffer全部填满了你才知道收到数据了吧。

楼上的,你最好先看看你的代码AIC配置部分有没有问题。

网友:
代码问题 初始化参数错了
AT91F_US_Configure 带的参数不对 什么同步异步的 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