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Vista 下能不能跑Evc做WinCE的开发?

楼主(2007-07-27):
Windows Vista 下能不能跑Evc做WinCE的开发?
如题。还有VC6.0呢?
请各位已经用上Vista的大大们说一下。谢谢!
vista
windows
开发
WindowCE

网友A:
当然可以了,装个32位的Vista就可以了,64位的还是先别用了。

网友B:
啊?操作系统还有32位、64位之分的?
联想笔记本自带的 Windows Vista® Home Premium 简体中文版 算是多少位的?
能不能用于做WinCE开发?

网友C:
当然有32位和64位之分了,VISTA本来是64位操作系统,但为了普及市场,有32位的版本,目前市面很多预装VISTA的笔记本因为CPU是32位的酷睿1代处理器所以都只是装的32位的VISTA。而且32位VISTA和64位VISTA官方价格也是不同的。运行EVC的话,还是32位的比较合适些。

网友D:
哦,谢谢楼上的,说的很到位。
唉,那看来F41A自带的应该是64位的Vista了。
考虑装回X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