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打开控制面版一个子程序

楼主:
在Windows CE下如何通过代码打开控制面版下的一个子程序,比如打开NetWork and Dial Connection.   请高手指教,谢谢了。

网友:
用CreateProcess可以吗?如果可以要怎么做?

网友:
应该用快捷方式的方法做

网友:
跟没说一样......

网友:
用如下的方法:
CreateProcess(_T("\\Windows\\ctlpnl.exe"), _T("cplmain.cpl,3"), NULL, NULL, FALSE, 0, NULL, NULL, NULL, &pi);
ctlpnl.exe:是控制面板管理程序
cplmain.cpl:是系统提供的控制面板组件,其实就是一个dll.
CreateProcess的第二个参数是这样的_T("*.cpl,X,Y"),Y可以忽略,忽略时是零。
You have to run ctlpnl.exe program with "cplmain.cpl,X,Y" argument where X is Id of the control panel applet and Y is an index of a tab page (most applets have several tabs).

下面这些是一些比较常用的
cplmain.cpl,22
设置 - 证书
cplmain.cpl,19
设置 - 连接
cplmain.cpl,18
设置 - 区域设置
cplmain.cpl,16
设置 - 时钟
cplmain.cpl,15
设置 - 无线数据交换
cplmain.cpl,13
设置 - 今日
cplmain.cpl,12
设置 - 按键
cplmain.cpl,11
设置 - 菜单
cplmain.cpl,10
设置 - 删除程序
cplmain.cpl,9
设置 - 声音和提醒
cplmain.cpl,8
设置 - 输入
cplmain.cpl,7
设置 - 调整屏幕
cplmain.cpl,5
设置 - 关于
cplmain.cpl,4
设置 - 内存
cplmain.cpl,2
设置 - 主人信息
iTask.cpl,0
设置 - iTask内容
MyCPL.cpl,3
设置 - iPAQ 音频
MyCPL.cpl,2
设置 - 电源
MyCPL.cpl,1
设置 - 背景光
MyCPL.cpl,0
设置 - 资源管理器
BTConfigCE.cpl,0
设置 - Bluetooth
cplmain.cpl,4,2
设置 - 关闭程序
bkpmgr.cpl,0
设置 - 备份管理

网友:
BTConfigCE.cpl、bkpmgr.cpl、MyCPL.cpl等这些cpl文件一般是设备提供商写的。
所以不同的机器会添加一些自己的cpl文件。

网友:
谢谢jinhaijian()的回答,但是我用这个方法打开cplmain.cpl,17怎么不行???

就是打开Wireless Zero Configuration,那个当发现无线设备时出现在Task Bar的图标,好像不能用这个方法

网友:
cplmain.cpl,17是Network card吧。
用这段代码可以打开的。
CreateProcess(_T("\\Windows\\ctlpnl.exe"), _T("cplmain.cpl,17"), NULL, NULL, FALSE, 0, NULL, NULL, NULL,NULL);

网友:
试过了,不好好像没有什么反应,那个Task Bar的图标没有出现。

不过我看了一下,在控制面版里没有Task Bar出现的那个图标(程序),会不会不是通过cplmain.cpl来打开的???

网友:
Task Bar这样控制面板程序是自己写的吧?如果是自己写的就调用相应cpl文件。
如果是taskbar.cpl,则代码是:
CreateProcess(_T("\\Windows\\ctlpnl.exe"), _T("taskbar.cpl,0"), NULL, NULL, FALSE, 0, NULL, NULL, NULL,NULL);

网友:
我通过远程文件工具看了一下,在Windows下的目录里并没有taskbar.cpl这个文件。试验以后发现用上述方法也不能调出WZC.  但是我能过以下代码却可以调出WZC:

     CWnd *pWndPrev, *pWndChild;
     pWndPrev = 0;
     pWndChild = 0;

      // Determine if a window with the class name exists...
      if (pWndPrev = CWnd::FindWindow(_T("HHTaskBar"),NULL))
      {
        // Get the child
        pWndChild = pWndPrev->GetTopWindow();
                HWND window = pWndChild->GetSafeHwnd();
                ::SendMessage(window,WM_LBUTTONDBLCLK,0x00000001,0x000D000A);
      }

      这是为什么,这些代码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在惠普2003的机器上调试了一下,你的代码不起作用。
上面这段代码,是得到标题栏(放OK/close/时间)的窗口,然后再拿到窗体句柄。
最后向该窗体发送一个双击事件。
这样只是模拟通过标题栏来打开Configure wireless Networks.

你是不是要打开Settings->Network Cards?
如果是的话这段代码就不会有错。
CreateProcess(_T("\\Windows\\ctlpnl.exe"), _T("cplmain.cpl,17"), NULL, NULL, FALSE, 0, NULL, NULL, NULL,NULL);

要不你跟我说一下,你用的是什么机器,05还是03的系统?

网友:
好感动,有人这么热心,谢谢jinhaijian()。
    我是要打开Configure wireless Networks,就是那个当系统识别出无线网卡从右下角的任务栏里跳出来的窗口,而不是Settings->Network Cards。
    另外,SDK是Pocket PC2003

网友:
Settings->Network Cards,在无限网卡没有启动时,只有一个Configure Network Adapters选项.
当识别出有无限网卡时,Settings->Network Cards就有两个选项页了。
Configure wireless Networks和Configure Network Adapt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