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调用软键盘的问题

楼主:
在wince下调用软键盘,代码如下
void CRecorderDlg::OnBnClickedButton6()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SipShowIM(SIPF_ON);  //Shows   the   input   panel   window
}

  可是编译有错误,
Error        12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SipShowIM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ublic: void __thiscall CRecorderDlg::OnBnClickedButton6(void)" (?OnBnClickedButton6@CRecorderDlg@@QAEXXZ)        RecorderDlg.obj
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
自己顶一下,大家都来看看啊

网友:
你添加了对应的头文件(Sipapi.h)和LIB文件(Coredll.lib)了吗?

网友:
打开软键盘用SipShowIM(SIPF_ON)
关闭用SipShowIM(SIPF_OFF)
要加上头文件 #include"si'pa'pi.h"

网友:
不好意思头文件是#include"sipapi.h"

网友:
我试过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楼主有的是什么平台?
首先要确定,定制SDK时是否已经加入到SIP的支持。

网友:
我用的是ebox2300,用的是厂家给的sdk,我也怀疑是这个原因,正在自己定制新的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