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希望学习ARM开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学习

楼主(2007-06-30):
希望学习ARM开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学习
想学习ARM方面的。现在想学。目前自身的水平是会c,c++,VC都没有问题。汇编懂一点。arm系统以前用过nucleus,也是别人把系统搭好后我添加一些程序。现在自己想设计个板子,包括画板子,写驱动。
请问我该怎么学习?谢谢
怎么学习
设计
开发
程序
想学

网友A:
先从OS做起,
至于做板,有一堆开发板可以用啊,
而且嵌入式系统的板子大同小异,
无非是flash、ram、ethernet、RS232,

网友B:
现在自己想设计个板子,包括画板子,写驱动。
-------------------------------------------------
找一份参考的原理图->构思自己想要的功能(液晶模块,或其他的自己感兴趣的添加)->制图->制版->安装->调试->找一份驱动相关的源码->自己试着写驱动

网友C(2008-05-15):
个人觉得:
1 看看单片机原理(51系列,如有此基础可直接看第2步)
因为51系列简单易懂,开发板与仿真器便宜,
重点弄懂各种接口操作,如外部端口 、串口、IO操作、定时器、中断等等;
2 再看看ARM 相关书籍
当然要买块实验板,边看书边做实验;弄清各个模式下寄存器; 重点将启动文件看看,
弄清ARM从上电后到跳到主程序main()函数前,都作了什么操作,
然后看看存储器管理,弄清各个地址段是如何分配,如何操作,
再看看各个其他模块,如中断控制,串口控制,定时器等等外设!

网友D:
感觉[fengdream ]的路线写得不错!表扬一下!

网友E(2008-06-30):
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