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Pocket PC 2002下,如何旋转屏幕的问题。

楼主:
一开始的我的代码是用EnumDisplaySetting和ChangeDisplaySettingsEx这两个函数做的,但是后来听说WindowsCE3.0不支持。问题是我用这个看电子书的时候居然可以旋转横屏看书,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办法的,请达人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
我先顶一下,急求解决方案

网友:
没人回复?

网友:
在与驱动是否支持,只要驱动支持一样的可以用哈.

网友:
只软件就可以实现的,我见过一个可以转屏的软件,但没有代码。

网友:
修改注册表

网友:
大家可不可以说详细一点,我见过一个看书软件做到了,但是没有实际代码不知道它如何实现的

大家能不能贴点关键代码上来

网友:
                                DEVMODE devmode = {0};
                                devmode.dmSize = sizeof(DEVMODE);
                                devmode.dmFields = DM_DISPLAYORIENTATION;
                                ::ChangeDisplaySettingsEx(NULL, &devmode, NULL, CDS_TEST, NULL);
                                int Screen_x,Screen_y;

                                devmode.dmDisplayOrientation =  DMDO_90;

                                devmode.dmFields = DM_DISPLAYORIENTATION;
                                ::ChangeDisplaySettingsEx(NULL, &devmode, NULL, CDS_RESET, NULL);
                                Screen_x = GetSystemMetrics(SM_CXSCREEN);
                                Screen_y = GetSystemMetrics(SM_CYSCREEN);
                                ::MoveWindow(this->m_hWnd,0,0,Screen_x,Screen_y,TRUE);

屏幕翻转代码,但这个代码的前提是驱动支持,PS:驱动自己可以写得出来的哈.

在没有驱动支持的条件下要实现的话,可能会比较麻烦,我暂时也不清楚有啥子其他好方法.

网友:
ChangeDisplaySettingsEx和EnumDisplaySetting函数不支持,要是支持就好办多了

网友:
这两个函数在Windows CE .NET 4.0 and later都是支持的

网友:
但还是要底层驱动支持.

网友:
注:我现在运行平台是Pocket2002,开发平台是EVC3.0

网友:
还没解决,再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