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PCI PCIE在配置空间的区别

楼主(2007-09-13):
请问下PCI PCIE在配置空间的区别
如何通过读取判断机器是PCIE为还是PCI呢???
空间
如何

网友A:
居然没人睬

网友B:
0-15个双字是必须实现的,我通过查询发现PCIE的设备在低48位会实现PCIE功能寄存器组。
在其中的PCIE功能ID中的数值是10H是肯定的
现在我的疑问是如果是单纯的PCI设备
读他的后48位有否可能碰巧也是10H呢
还是后48位应该全是FFFFF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