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占用内存大吗?

楼主:
嵌入式平台,内存比较紧张,不知道STL会不会占用很多额外的内存???

网友:
用过,不会的.

网友: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测试一下,用sizeof()测不出来.

网友:
没用过,但我觉得STL既然是通用型的库,就不适合嵌入式,必然会造成资源和性能的浪费。

网友:
你的内存那么小吗?64M跑win98都够了^^

网友:
STL的容器类要看你储存的数据量的,算法函数没有用到的是不会编译到可执行文件里的。如果用的不多的话应该要比MFC库占用内存小。

网友:
同意nbcool的看法,有些算法,如果自己写可能还会更消耗内存``````当然算法高手不在此列

网友:
主要是我们要用内存存储大量的数据,所以要考虑空间的问题.
我们的内存是64M,程序用的内存是43M,而操作系统(WINCE)已经用掉了25M.
所以应用程序能用的就只有18M了, 分到我的程序大概也就2M吧,
所以内存还是比较紧张,

我想STL因为要组织数据结构,还要考虑算法的问题(比如排序等),它必然要用到一些额外的东西,比如指针.没有研究过STL的原码,所以不清楚它占用额外的内存多不多.但我想用STL来管理数据当然是很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