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求救,如何读写高端物理内存?例如F00000000

楼主:
我用ZwOpenSection打开\\Device\\PhysicalMemory,ZwMapViewOfSection映射物理内存地址到当前进程的虚地址空间,在应用层,和驱动层读写低端的物理内存都没有问题,但是读诸如F00000000这样的高端内存就会出错。
1.应用程序返回STATUS_INVALID_PARAMETER_6的错误,也就是地址错误
2.驱动程序返回STATUS_INVALID_VIEW_SIZE错误(An attempt was made to create a view for a section which is bigger than the section.)。

    //打开内核对象\Device\PhysicalMemory,获得句柄
        NTSTATUS status = ZwOpenSection(&hPhysicalMemory, SECTION_MAP_READ, &attributes );
         status = ZwMapViewOfSection(
                       hPhysicalMemory,
                           (HANDLE) -1, //将要映射进程的句柄0xffffffff
                           (PVOID *) &vaddress,//映射的基址
                           0,
                           length,
                           &base,
                           &outlen,
                           ViewShare ,
                           0,//分配类型
                           PAGE_READONLY
                           );

网友:
不好意思,本来想给100分的,可惜暂时不能加分,五天后会加到100分。

网友:
多打了一个0,应该是F0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