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KEIL怎样和PROTUES怎样结合?

楼主:
前几天看了一位大佬的帖子,是关于KEIL和PROTUES结合使用的问题,但我根据帖子上介绍的方法却怎样也结合不了,主要是PROTUES文件里找不到帖子上说的那个文件,所以没办法去做,请高手告诉我怎样去做啊,最好是用截图的方式贴出来,我这个菜鸟好跟着一步一步的做!拜托拜托!

网友:
这里没法贴图...

无非就是KEIL编译,另一个仿真电路...

网友:
旧版本的联机方法
1、安装keil与 proteus
2、把proteus安装目录下 VDM51.dll文件复制到Keil安装目录的 C51BIN 目录中。
3、修改keil安装目录下Tools.ini文件,在C51字段加入TDRV5=BINVDM51.DLL ("Proteus VSM Monitor-51 Driver"),保存 注意:不一定要用TDRV5,根据原来字段选用一个不重复的数值就可以了。引号内的名字随意~
4、打开proteus,画出相应电路。在proteus的tools菜单中选中use remote debug monitor
5、在keil中编写MCU的程序。
6、进入KEIL的project菜单option for target 工程名。在DEBUG选项中右栏上部的下拉菜选中 Proteus VSM Monitor-51 Driver。 在进入seting,如果同一台机IP 名为127.0.0.1,如不是同一台机则填另一 台的IP地址。端口号一定为8000 注意:可以在一台机器上运行keil,另一台中运行proteus进行远程仿真哦~
7、在keil中进行debug吧,同时在proteus中查看直观的结果。

proteus 6.9 sp4的方法
1、下载并安装
  http://downloads.labcenter.co.uk/vdmagdi.exe
2、替换Program Files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6 ProfessionalBINPROSPICE.DLL
  文件下载
3、同旧版联机方式

此外也可以在keil软件中直接生成hex文件,在Proteus中调用。方法很简单,就是在Proteus原理图先右击后左击你的单片机,在program file项中找到HEX文件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没法贴图...

无非就是KEIL编译,另一个仿真电路...

可以啊,要上传到相册或者博客
把地址弄下来即可,或者在网上找到图片,右键——》属性,选择地址即可。

----------------------------------------
楼主,步骤很简单,keil编译出hex

PROTUES连接好电路后,在单片机上左键吧,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有寻找HEX的按钮,找到hex路径即可。

网友:
留爪,几号加赚分

网友:
网上下载个文件vdmagdi.exe

网友:
可以,完全可以,我以前就用!

网友:
记得以前读本科的时候老师给我们演示过,但是不记得了,现在都没用PROTEUS了。

网友:
每天接分

网友:
直接调文件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双击电路图上的单片机,在Program File中找到Keil编译生成的HEX文件,确定运行即可。

网友:
也不用非要连接,编译生成的HEX文件可以直接烧写到PROTEUS里的,不过2楼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