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单片机控制系统,请各位朋友帮忙。

楼主:
单片机控制系统
需求:1点输入,3点输出(其中2点控制电磁阀输出,1点控制继电器输出)
功能:对输入点记数
输入         输出
1次        电磁阀1输出
2次        电磁阀2输出
3次        继电器输出,所有输出断开。
备注:电磁阀,继电器均为24V
用PLC做,很简单。但成本高,不知道单片机应该怎么个做法,请各位大哥帮忙!

网友:
安全问题?

网友:
隨便一種單片機都可以做到,建義用PIC12F629,只有8個腳,還帶看門狗呢

网友:
用单片机做也很简单,如果外面加个硬件看门狗,效果就会和PLC一样稳定了。你想要怎么帮你?

网友:
联系我:QQ:150626306

网友:
用逻辑门搭个。。。。。。。

网友:
怎么做好输入的干扰这个得好好弄一下...

还有,如果计数"乱了"怎么去预测和复位

这个东西在这么简单的功能描述里面体现不出来

如果没考虑这个,那么做出来的东西是不可用的

网友:
逻辑是挺简单的,LZ用PLC做得出来,用单片机控制也是一个道理的,只是CPU选型和汇编语言的问题了。
关键还是看用在什么场合,周围会有什么样的干扰源,如果系统运行过程中故障了是否后果很严重,如果安全问题很重要,那就要像楼上说的那样,除了考虑看门狗,还得从硬件和软件方面入手提高抗干扰能力和故障恢复能力。

网友:
基于RS485、以太网的远程IO系统
http://www.powerip.net/product_powerip.htm

网友:
8个脚的PIC
光藕
MOSFET(根据驱动电流选)

网友:
工控上的问题一般要求连续工作的可靠性非常高。CPU的复位会对电磁阀造成误动作,如果你对偶尔的误动作不介意,随便一个单片机就可实现,如果可靠性要求非常高,在硬件上就要考虑保护措施,如用FPGA等。

网友:
保存输出状态,当有输入时读取输出状态,分析设置输出状态,根据输出状态,输出端口,当有干扰时,由看门狗复位,根据输出状态标志重新输出端口,因为内存变量不断电的情况下很少被干扰成数据出错,如果不放心多设几个变量,如果还不放心,加一片IIC内存保存输出状态标志.

网友:
这东西最好还是用PLC。

网友:
用不着如此复杂的折腾了。
来一块计数器芯片(或者叫加法器)就搞定了,如CD4527。当然还得搭些别的电路,比如输入完成的信号,它得跟计数器的输出信号合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