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台WM5.0的手机做开发,什么手机合适?

楼主(2007-04-12):
想买台WM5.0的手机做开发,什么手机合适?
wm5.0的PPC哪台性价比高些?大家都是在什么机上做开发的?
手机
性价比高
开发

网友A:
在模拟器上

网友B:
要开发游戏用的,会用到麦克风和摄像头,所以需要选台真机测试

网友C:
多普达838或者858

网友D:
如果要数字键的话,可选 夏新E70 或者 多普达310,都一千多块钱,不贵。
全键盘的比较贵。
拿笔点的一般得两千多。

网友E:
看你做什么开发需求了。
一般,多普达838或者858 就够用了。

网友F(2007-05-25):
没错,多普达就可以了

网友G:
818不是CE5.0,是4.2的,最好买多普达的,性能不错

网友H:
买时都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D:
我的就是多普达 D600 上面是WM5.0系统 我应该怎么样才能搭建起一个开发环境?谢谢

网友I:
多普达是便宜一些,可没有dell的好。
Dell下写的程序的稳定性比多普达好,安全性要求也更高。

网友:
多普达里面的CPU是什么? 是ARM吗?

网友J:
http://dealer.zol.com.cn/detail/136/13501_98250.html
这一款目前应该最超值,呵呵。CPU:TI OMAP850 201MHz
2300元,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K:
是DSP的CPU? 没搞过D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