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0和nb1的问题

楼主(2007-11-29):
nb0和nb1的问题
小弟最近用wince5.0编译内核,发现在某些情况下会生成。nb1文件,比如说eboot.nb1这种情况看了一些说法是eboot.nb0空间不够存放内核,所以放到eboot.nb1中,但是查看eboot.bin文件发现空间还多的是。在有些时候会出现上面的情况。我用的AT91SAM9261的扳子,请各位高手指教。。。
空间

网友A:
有些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楼主你做了什么修改,导致出现上述问题的。

网友B:
有些时候是比如加一条调试输出信息之类的,

网友C:
nb0文件大小可以设置的,如果你的代码增加,超出设置的nb0的大小 则会生成nb1文件
你可以修改nb0文件的大小限制

网友D:
这个我知道,但是这个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啊,你不可能无限的增大啊

网友E:
nb0相当于flash的镜像,bin应该是压缩的,你不如直接下载bin。

网友F:
首先nb0和bin是不一样的格式 bin有点压缩的味道,要比nb0小
nb0是sdram内存镜像,可以直接load到sdram中运行
你如果要修改代码 必须增大nb0 size 否则就会生成两个 nb0、nb1 但是bin还可能是一个 因为bin是压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