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2.6.23的核

楼主:
make menuconfig 设置全为默认设置没有修改、
make 屏幕输出如下
##################################################################
/usr/src/linux-2.6.23/include/asm/processor.h:83: error: 'CONFIG_X86_L1_CACHE_SHIFT' undeclared here (not in a function)
/usr/src/linux-2.6.23/include/asm/processor.h:83: error: requested alignment is not a constant
In file included from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slab_def.h:44,
from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slab.h:120,
from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percpu.h:5,
from /usr/src/linux-2.6.23/include/asm/desc.h:11,
from /usr/src/linux-2.6.23/include/asm/elf.h:50,
from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elf.h:7,
from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module.h:14,
from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crypto.h:21,
from arch/i386/kernel/asm-offsets.c:7: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kmalloc_sizes.h:5:5: warning: "CONFIG_X86_L1_CACHE_SHIFT" is not defined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kmalloc_sizes.h:9:5: warning: "CONFIG_X86_L1_CACHE_SHIFT" is not defined
In file included from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module.h:20,
from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crypto.h:21,
from arch/i386/kernel/asm-offsets.c:7:
/usr/src/linux-2.6.23/include/asm/module.h:64:2: error: #error unknown processor family
In file included from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sched.h:54,
from arch/i386/kernel/asm-offsets.c:8: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jiffies.h:18:5: warning: "CONFIG_HZ" is not defined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jiffies.h:20:7: warning: "CONFIG_HZ" is not defined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jiffies.h:22:7: warning: "CONFIG_HZ" is not defined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jiffies.h:24:7: warning: "CONFIG_HZ" is not defined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jiffies.h:26:7: warning: "CONFIG_HZ" is not defined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jiffies.h:28:7: warning: "CONFIG_HZ" is not defined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jiffies.h:30:7: warning: "CONFIG_HZ" is not defined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jiffies.h:33:3: error: #error You lose.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jiffies.h:225:31: warning: "CONFIG_HZ" is not defined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jiffies.h:225:31: warning: "CONFIG_HZ" is not defined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jiffies.h:225:31: error: division by zero in #if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jiffies.h:225:31: warning: "CONFIG_HZ" is not defined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jiffies.h:225:31: warning: "CONFIG_HZ" is not defined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jiffies.h:225:31: error: division by zero in #if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jiffies.h:225:31: warning: "CONFIG_HZ" is not defined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jiffies.h:225:31: warning: "CONFIG_HZ" is not defined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jiffies.h:225:31: error: division by zero in #if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jiffies.h:225:31: warning: "CONFIG_HZ" is not defined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jiffies.h:225:31: warning: "CONFIG_HZ" is not defined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jiffies.h:225:31: error: division by zero in #if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jiffies.h:225:31: warning: "CONFIG_HZ" is not defined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jiffies.h:225:31: warning: "CONFIG_HZ" is not defined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jiffies.h:225:31: error: division by zero in #if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jiffies.h:225:31: warning: "CONFIG_HZ" is not defined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jiffies.h:225:31: warning: "CONFIG_HZ" is not defined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jiffies.h:225:31: error: division by zero in #if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jiffies.h:225:31: warning: "CONFIG_HZ" is not defined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jiffies.h:225:31: warning: "CONFIG_HZ" is not defined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jiffies.h:225:31: error: division by zero in #if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jiffies.h:225:31: warning: "CONFIG_HZ" is not defined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jiffies.h:225:31: warning: "CONFIG_HZ" is not defined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jiffies.h:225:31: error: division by zero in #if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jiffies.h:225:31: warning: "CONFIG_HZ" is not defined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jiffies.h:225:31: warning: "CONFIG_HZ" is not defined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jiffies.h:225:31: error: division by zero in #if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jiffies.h:225:31: warning: "CONFIG_HZ" is not defined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jiffies.h:225:31: warning: "CONFIG_HZ" is not defined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jiffies.h:225:31: error: division by zero in #if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jiffies.h:225:31: warning: "CONFIG_HZ" is not defined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jiffies.h:225:31: warning: "CONFIG_HZ" is not defined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jiffies.h:225:31: error: division by zero in #if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jiffies.h:225:31: warning: "CONFIG_HZ" is not defined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jiffies.h:225:31: warning: "CONFIG_HZ" is not defined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jiffies.h:225:31: error: division by zero in #if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jiffies.h:225:31: warning: "CONFIG_HZ" is not defined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jiffies.h:225:31: warning: "CONFIG_HZ" is not defined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jiffies.h:225:31: error: division by zero in #if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jiffies.h:225:31: warning: "CONFIG_HZ" is not defined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jiffies.h:225:31: warning: "CONFIG_HZ" is not defined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jiffies.h:225:31: error: division by zero in #if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jiffies.h:225:31: warning: "CONFIG_HZ" is not defined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jiffies.h:225:31: warning: "CONFIG_HZ" is not defined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jiffies.h:225:31: error: division by zero in #if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jiffies.h:225:31: warning: "CONFIG_HZ" is not defined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jiffies.h:225:31: warning: "CONFIG_HZ" is not defined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jiffies.h:225:31: error: division by zero in #if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jiffies.h:225:46: warning: "SHIFT_HZ" is not defined
In file included from arch/i386/kernel/asm-offsets.c:8: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sched.h:310:16: warning: "CONFIG_SPLIT_PTLOCK_CPUS" is not defined
In file included from arch/i386/kernel/asm-offsets.c:8: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sched.h: In function 'dequeue_signal_lock':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sched.h:1508: error: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local_irq_save'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sched.h:1510: error: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local_irq_restore'
In file included from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mm.h:16,
from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suspend.h:11,
from arch/i386/kernel/asm-offsets.c:11: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mm_types.h:49:16: warning: "CONFIG_SPLIT_PTLOCK_CPUS" is not defined
In file included from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suspend.h:11,
from arch/i386/kernel/asm-offsets.c:11: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mm.h: In function 'virt_to_head_page':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mm.h:318: error: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__pfn_to_page'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mm.h:318: error: 'CONFIG_PAGE_OFFSET'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mm.h:318: error: (Each undeclared identifier is reported only once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mm.h:318: error: for each function it appears in.)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mm.h:318: warning: initialization makes pointer from integer without a cast
In file included from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suspend.h:11,
from arch/i386/kernel/asm-offsets.c:11: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mm.h: In function 'lowmem_page_address':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mm.h:587: error: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__page_to_pfn'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mm.h:587: error: 'CONFIG_PAGE_OFFSET'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In file included from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suspend.h:11,
from arch/i386/kernel/asm-offsets.c:11: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mm.h:910:16: warning: "CONFIG_SPLIT_PTLOCK_CPUS" is not defined
make[1]: *** [arch/i386/kernel/asm-offsets.s] 错误 1
make: *** [prepare0] 错误 2
##################################################################
当用系统环境编译时能通过!在MAKEFILE里修改为自定义的环境时却不行!环境设置没有问题!可能是缺少某些东西!但是到底缺少啥我也不知道,GOOGLE查到的全是国外的回答而且很不准确!所以请教国内高手!!
详情回复

网友(2007-12-06):
In file included from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mm.h:16,
from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suspend.h:11,
from arch/i386/kernel/asm-offsets.c:11: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mm_types.h:49:16: warning: "CONFIG_SPLIT_PTLOCK_CPUS" is not defined
In file included from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suspend.h:11,
from arch/i386/kernel/asm-offsets.c:11: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mm.h: In function 'virt_to_head_page':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mm.h:318: error: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__pfn_to_page'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mm.h:318: error: 'CONFIG_PAGE_OFFSET'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mm.h:318: error: (Each undeclared identifier is reported only once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mm.h:318: error: for each function it appears in.)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mm.h:318: warning: initialization makes pointer from integer without a cast
In file included from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suspend.h:11,
from arch/i386/kernel/asm-offsets.c:11: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mm.h: In function 'lowmem_page_address':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mm.h:587: error: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__page_to_pfn'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mm.h:587: error: 'CONFIG_PAGE_OFFSET'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In file included from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suspend.h:11,
from arch/i386/kernel/asm-offsets.c:11:
/usr/src/linux-2.6.23/include/linux/mm.h:910:16: warning: "CONFIG_SPLIT_PTLOCK_CPUS" is not defined
make[1]: *** [arch/i386/kernel/asm-offsets.s] 错误 1
make: *** [prepare0] 错误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