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 《tcp/ip详解卷2》 对 mbuf 中的宏 dtom 不理解

楼主(2007-09-01):
看 《tcp/ip详解卷2》 对 mbuf 中的宏 dtom 不理解
《tcp/ip详解卷2》中
mbuf 中的宏 dtom 不理解
该宏这样定义
/* dtom(x) - convert data pointer within mbuf to mbuf pointer (XXX) */
#define dtom(x) ((struct mbuf *)((int)(x) & ~(MSIZE-1)))
由于 MSIZE 被定义为 128, 那么指针x 的低7为将被清 0
但如何保证指针x 的低7为将被清 0 后,就能一定能指向mbuf 的头呢?
我觉得这样很有可能造成使用未申请内存,造成未知问题,但又想人家这可是经典代码,不可能会有问题,肯定是我什么地方理解错了
小弟初学 tcp/ip ,对这个不太熟,望解惑
如何
within
convert

网友A:
指针后7位为0 ,即只能 为 xxx00或xxx80,也就是最后一个字节只能为00或80,
这样对吗?BSD真的保证所给mbuf分配的内存都是以00或80结尾的指针吗?

网友B:
没人回复,只能给我自己了

网友C(2008-04-30):
以后需再关注,现在先帮你顶一下

网友D(2009-08-23):
该指针是指向数据区某个位置的指针,一个mbuf的最大长度是MSIZE128字节,而数据区的长度一般是100字节,因此指针的最高位一定为0,再将低7位清零后,指针指向mbuf的起始位置
同是初学者。

网友E:
原因就是MBUF是128字长并且是128位对齐的,通过清低7位自然可以得到头部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