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664错误(EVC环境下)

楼主(2007-06-12):
C2664错误(EVC环境下)
wsprintf(sTmp,"%d.%d.%d.%d",(IP&0xFF),((IP>>8 ) & 0xFF),((IP>>16) & 0xFF),((IP>>24) & 0xFF));
m_ip_combo_ctrl.AddString(sTmp);
这里出现了两个错误:
error C2664: 'wsprintfW' : cannot convert parameter 1 from 'char [32]' to 'unsigned short *'
error C2664: 'AddString' : cannot convert parameter 1 from 'char [32]' to 'const unsigned short *'
请指点一二!
convert
cannot
error

网友A(2008-11-19):
我也在搜索解决办法,路过这里!
继续搜,搜到了告诉你!

网友B:
找到了!
项目->属性->配置属性->字符集->使用多字节字符集

网友C:
注意ASNI和Unicode的使用区别
由于CE只支持Unicode,所以最好使用它。
当然ASNI字符也可以用,只是CE的系统API全部使用Unicode,所以如果使用ASNI则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