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ron 任务挂起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04-25):
itron 任务挂起 是什么意思
itron里边的任务挂起是怎么回事?
是从run->suspend ready->suspend?
有人可以给解释解释么?
任务

网友A(2008-04-30):
有点难度哦

网友B:
我也想知道,正在找這方面的資料~~~~~

网友C(2008-06-02):
就相当于操作系统中将进程挂起的操作,可以查看itron的源代码,只要有操作系统的原理知识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D:
itron里边的任务有三个状态
1 run
2 ready
3 (广义挂起)
3.1 waiting
3.2 suspended
3.3 dormant
3.4 no-existing
一个任务可以在三个状态之间切换,再具体可以看相关资料

网友E(2008-11-10):
ready到waiting,,一个task在ready下时,这个task其实是可以执行的,但是有比他优先级更高的
task在执行,当前task只好reay.这个task需要等待某一事件的发生比如说一个semaphone,他就跳转到waiting.
waiting到ready,这个semaphone解除了,当前task又从waiting跳转到ready。
可以看下资料把那几个状态的跳转关系看一下,就明白了
状态大致如6楼所说,但在最新的
4.0系统上多了个二重等待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