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能不能显示图片

楼主(2007-08-11):
单片机能不能显示图片
小弟有几个问题
单片机能不能显示图片 应该选什么型号的单片机 难不难
图片

网友A:
应该问显示模块能不能显示图片,单片机只是个处理器
用液晶的显示屏,是可以显示图片的
但彩色的控制比较麻烦,单色的比较简单

网友B:
同意楼上的,单片机只作通用的处理,具体的功能实现还得看功能模块,但是,要综合考虑单片机的性能和资源,是不是足够你的应用

网友C:
是不是8位单片机速度不太慢的用32位的还的有一个操作系统

网友D:
这个要看你的应用。和单片机没有关系。8位或32其它都无所谓。

网友E:
我指是想显示BMP图 一过照片彩照 用8位的行不行 从来没整过 那位好心人能给个例子

网友F:
我指是想显示BMP图 一寸照片彩照 用8位的行不行 从来没整过 那位好心人能给个例子

网友G:
看看你的硬件能不能保存该图片信息了,还有就是看你的显示屏了,然后自己控制把图片显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