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兼容SPI总线接口的串行转并行芯片!

楼主(2007-11-14):
寻兼容SPI总线接口的串行转并行芯片!
寻兼容SPI总线接口的串行转8位并行的芯片,要便宜,常用的!拜托。。。。。。。。。。
芯片
便宜
接口

网友A:
74XXX164系列
具体厂家不一样你寻寻吧

网友B:
74HC595 这个在LED当中用得最普遍,哈哈

网友C:
你要做什么呀?找我啊,我帮你做,不过,要¥¥¥¥¥

网友D:
我是用来做LCD接口的。只是一个设计性实验。。。要交的,呵呵。。。

网友E:
我现在想知道74HC595是不是只可以用来模拟SPI,可不可以用51单片机的串行工作方式发送数据给74HC595?
如果可以的话两种方式那种会更好一些啊??????

网友F:
你去www.google.cn 然后 搜索 74HC595.pdf ,,,认真阅读下她的使用说明吧。LCD 有并行的、串行的,都可以直接用单片机驱动。 若你端口够用那么选并行的,若端口资源紧张那么选串行的。有LCD模块,字符型和点阵型,控制方法大同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