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关于PDA开发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7-03-13):
高手请进:关于PDA开发的一个问题
有哪些高手做过PDA开发?想实现一个按键式的PDA,设想用ARM7,请问用哪种类型的操作系统最方便?
操作系统
开发

网友A:
ARM7 带LCD控制器的比较少,操作系统支持也少,最好用ARm9 或ARM10
比如2410, 2440, PXA255, PXA270之类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QQ和MSN里加我,一起交流。
MSN: gzlixp@hotmail.com QQ:502584968

网友B:
?老板要求用arm7??

网友C:
ARM7不带MMU,支持的操作系统有限,而且性能也不够,你们老板应该把眼光放得远一些。

网友D:
s3 44bX0 好一些。30元的价格。资源也多。

网友E:
在嵌入式设计中,操作系统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是不是都是应用现有操作系统,再改动一些必要的文件就可以应用到自己所设计的嵌入式系统中呢?

网友F:
"嵌入式设计"范围可广了,所谓“操作系统”范围也很广,没有什么固定的模式。能用arm7的地方为什么一定要用arm9?30元可以搞定的,老板一定不会用300元。选arm7或arm9和眼光有什么相干?解决问题才是王道。
arm7也有带mmu的版本,集成lcd控制器的也不少,操作系统?世界上除了Linux/WinCE还有不知到有几十种优秀的embedded os支持arm7。作为搞嵌入式系统的工程师,只把眼光放在高端解决方案上,一味追求高配置,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

网友G:
arm7 做PDA是有些 难为人了
日本的 操作系统 T-kernel 支持ARM7
很多的日本相机里就是 T-kernel
也是开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