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指令长度超过cpu字长,cpu怎么来处理这些指令呢?

楼主(2007-04-02):
有些指令长度超过cpu字长,cpu怎么来处理这些指令呢?
有些指令长度超过cpu字长,cpu怎么来处理这些指令呢?
对某一cpu,操作码的指令长度是固定,而整个指令长度不同主要是由操作数个数
引起,但一个操作数其指令长度是固定的,但操作码长度或操作数长度不一定等
于cpu字长?
cpu

网友A:
先取首指令,译码后,知道是否还有下一部分指令,如果有,就继续取回,再从复.或是装入寄存器最后得到结果
然后,执行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