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读出的文件是乱码和小方框

楼主(2007-05-13):
怎么读出的文件是乱码和小方框
代码如下:
BOOL PopFileRead (HWND hwndEdit, LPTSTR pstrFileName)
{
//BYTE bySwap ;
int flag=0;
DWORD dwBytesRead ;
HANDLE hFile ;
int iFileLength ;
PBYTE pBuffer;
if (INVALID_HANDLE_VALUE ==
(hFile = CreateFile (pstrFileName, GENERIC_READ, FILE_SHARE_READ,
NULL, OPEN_EXISTING, 0, NULL)))
return FALSE ;
// Get file size in bytes and allocate memory for read.
// Add an extra two bytes for zero termination.
iFileLength =(int) GetFileSize (hFile, NULL) ;
pBuffer =(PBYTE) malloc (iFileLength+2) ;
ReadFile (hFile, pBuffer, iFileLength, &dwBytesRead, NULL) ;
CloseHandle (hFile) ;
pBuffer[iFileLength] = '\0' ;
pBuffer[iFileLength + 1] = '\0' ;
SetWindowText (hwndEdit, (PTSTR) pBuffer) ;
free (pBuffer) ;
return TRUE ;
}
用在PPC模拟器上时,读自己输入的可以,但读PPC WORD或电脑传过去的文本(unicode)时,却出现小方框和乱码.请各位指教。
memory
,
return
,
file

网友A:
unicode文本文件开始的两个字节是 FF FE 是标记文件是unicode编码, 这两个字节不是字符内码。

网友B:
职位名称:高薪聘 C++(symbian/wince平台 ) 移动设备开发工程师
工作地点:深圳市地王大厦59楼
职位描述: 任职要求:
1、大学专科以上学历;
2、熟悉C++/C#,对面向对象的开发有深刻认识;
3、熟悉symbian\wince\windows mobile操作系统;
4、有GUI方面开发经验者优先;
5、熟悉socket开发,了解TCP/IP协议;
6、有音视频开发经验并熟悉编解码算法者优先。
联系人:罗先生
电话:755-61633665
联系人:金小姐
电话:755-61633688

网友C:
谢谢fengwx,但为什么读用PPC WORD写的文本也是乱码呢?难道PPC WORD中的不是unicode格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