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 调试慢的问题

楼主:
EVC       4.0       +       SP4     +       PPC       2003       +       PPC2003SE       CHS
每次单步调试很慢,一条语句运行要等上20多秒!
各位知不知道EVC4单步调试非常慢的原因吗,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
20多秒?不会吧,关掉没有必要的调试窗口,比如memory等等

网友:
就算是用模拟器,也不会慢到这个地步啊!如果是硬件开发板调试,速度很长的。
楼主PC的配置如何?

网友:
我的电脑的配置为1.86G   双核,1G内存

网友:
你的什么系统啊,

怎么能这么慢呢

网友:
Winxp
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慢?帮忙分析下原因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有可能是网络原因,建议还是用VS2005吧。

网友:
难道是网络速的原因吗?

网友:
速度不在于你得pc 在于你调试的device 的速度.
而且,数据并不是在你的内存里传输,要通过usb线和device 传输的。
模拟器肯定快过实际的device。
可以把device 超频或者选择用cpu较快的device 调试

网友:
把pc从网络中断开或者加入一个网络。
这两个方法都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在我的笔记本上也遇到了,后来我反复找原因,发现是由于我的笔记本是双核导致这个问题。解决方法是,每次运行EVC后,在任务管理器的“进程”中,在EVC进程上单击右键,选“关系设置”,将EVC设定到1个CPU上运行,速度就快了。

网友:
可是我的PC也是双核啊,不存在这个问题的。

网友:
呵呵,看来问题不好找了。
楼主也不出来总结汇报一下

网友:
没解决,等待解决中.......

网友:
我的vs2005在模拟器下调试也比较慢,单步之间要延迟差不多两秒,不解??

机器配置还行
Celeron2.4G
Memory 512M

我自微软一个视频教程, 调试速度很快的,几乎感觉不到延时

网友:
你的机器肯定是双核的,你只要的调式的时候设置有单核就没有这种问题了,给分

网友:
经过我的实验,可以确定的告诉楼上,你说的方法不行!

网友:
你看看你的配置是不是有问题,我奔三的机器,调起来都很快.

网友:
楼上请问一下,都查看哪些配置参数,我的调试很慢,也不是双核的

网友:
17楼的,你是在模拟器下进行调试的吗?
在开发板上的速度,是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