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PC拷贝文件到PDA和从PDA拷贝文件到PC,在PC端运行的程序和在PDA端运行的程序,如何实现?

楼主:
PDA操作系统是WINCE或PPC
我用的开发环境是VS2005
如题,我一直用的文件同步功能,但是不好控制
给用户使用效果不好。
而且我想主动从电脑上拷贝一些文件到PDA没法直接做。觉得很不方便。

网友:
我用过一个三方工具,是PC端运行的命令程序
cecopy.exe遇到PDA上面有文件夹名中有空格的时候,就没法拷贝过去。。

网友:
要用RAPI
void CopyFileFromPCToCEDevice(char *szSource,WCHAR *szDes)
{
        HANDLE hSource,hDes;
        DWORD dwReaded,dwWrited;
        hSource=CreateFile(szSource,GENERIC_READ,0,NULL,OPEN_EXISTING,FILE_ATTRIBUTE_NORMAL,NULL);
        hDes=CeCreateFile(szDes,GENERIC_READ|GENERIC_WRITE,0,NULL,CREATE_ALWAYS,FILE_ATTRIBUTE_NORMAL,NULL);
    #define BUFFER_SIZE 1024*10
        char szBuffer[BUFFER_SIZE];
        ReadFile(hSource,szBuffer,BUFFER_SIZE,&dwReaded,NULL);
        while(dwReaded)
        {
                CeWriteFile(hDes,szBuffer,dwReaded,&dwWrited,NULL);
                ReadFile(hSource,szBuffer,BUFFER_SIZE,&dwReaded,NULL);
        }
        CloseHandle(hSource);
        CeCloseHandle(hDes);
}

BOOL RemoteCreateProcess(WCHAR *wszPath,WCHAR * wszCmd)
{
        return CeCreateProcess (wszPath,wszCmd,NULL,NULL,FALSE,0,NULL,NULL,NULL,NULL);
}

网友:
谢谢,我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