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C12LE5404AD 不能外部复位,这是什么原因啊?谢 ...

楼主(2007-01-17):
求助:STC12LE5404AD 不能外部复位,这是什么原因啊?谢谢!
请教:
STC12LE5404AD
每次按复位键,都是得到同一个状态
(如每次按复位键数码管总是显示 8)
这是不是说明我的复位是可以的呢?
但是 复位不正确
但是数码管应该显示的是 0
还有,我按复位的时候 ,LED 最少是会灭一下的
可是我的不灭。
这是什么原因啊?
还向各位大哥请教两个问题:
问题1:
复位,是不是程序重新从 main() 处开始执行?
问题2:
我不能外部复位,是不是我的内部复位没有关掉呢?
要关掉的话,是怎么关的啊?
谢谢!
数码管

网友A:
问题1:
复位,是不是程序重新从 main() 处开始执行?
从KEIL里的开发来看,逻辑上是从main()开始执行...
但是keil里为了让芯片能在它上面运行,那么它加入了一个类似bootload里的功能,先把芯片进行初始化,然后才将MCU交给MAIN去完成你的功能...
即使这样,你也不用怀疑你的程序不是从main()里进去
因为,main()作为入口,这是C语言的标准,不容置疑..
呵呵

网友B:
问题2:
我不能外部复位,是不是我的内部复位没有关掉呢?
要关掉的话,是怎么关的啊?
STC应该没有内部复位这一说,好像有个内部的看门狗...
不过默认看门狗是不工作的...
所以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C:
楼上,你的单片机是正确的
兼容型51,默认上电是给高电平
如果你的接法是共阴极IO加限流直接驱动的方式的话,
那么,一复位就全部显示(8)那是正确的...
不是没复位成功,你具体可以看一下你程序的设计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