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ateProcess打开的WINCE的帮助文档为什么会导致程序无响应?

楼主: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Dim lRet As Long
     lRet = CreateProcess(CStr("PegHelp.exe"), CStr("file:\Windows\srwcontent.htm"), 0, 0, False, DEBUG_PROCESS, 0, 0, 0, 0)

End Sub

以上是我的EVB代码,点一个按钮后会弹出帮助文档,当我关了帮助文档再次点击按钮打开帮助文档时没有问题,但好象多重复几次(大概到第三次吧)这样的操作时就会引起程序无响应,这是怎么回事呢,应该如何解决呢,还望各位指点迷津啊,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我怀疑是不是你的PegHelp.exe这个进程没有正确退出?你可以使用remote工具,检查一下进程。

网友:
PegHelp.exe这个要怎么退出呢,它本身就是一个程序,我只是调用它,它有自己的关闭方式,我要怎么关闭呢,我看了系统内存里运行的程序,关闭后系统内存里帮助文件是关了的啊,PDA系统本身也有个帮助文件的,它也可以打开了再关闭,然后再打开再关闭重复操作啊,也不会出问题,我刚才又试了一下,打开第一次时应用程序还是有响应的,但第二次打开帮助文档再关了后系统就没反应了,但操作系统还是有响应的,有时会跳出提示框说pvbload.exe有问题,但有时又没,都搞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各位帮忙顶下啊,会的朋友帮帮忙哦

网友:
怎么都没人呢,自己顶下

网友:
请调用CloseHandle把你打开的进程和线程句柄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