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驱动中记录详细打印信息 那里错了?

楼主:
OEMStartDoc(
    SURFOBJ    *pso,
    PWSTR       pwszDocName,
    DWORD       dwJobId)
{
        TERSE(UNITEXT("OEMStartDoc() entry.\r\n"));

        PDEVOBJ  pdevobj = (PDEVOBJ)pso->dhpdev;
        POEMPDEV pOemPDEV = (POEMPDEV)pdevobj->pdevOEM;
    //记录打印机详细信息
    DWORD pcbNeeded=0,pcReturned=0;
    JOB_INFO_2 *pJobInfo = NULL;
    SYSTEMTIME  st;
                        if (pJobInfo) LocalFree(pJobInfo);
                    pJobInfo = (JOB_INFO_2 *) LocalAlloc(LPTR, pcbNeeded);
    GetJob(pdevobj->hPrinter,dwJobId,1,(LPBYTE)pJobInfo,pcbNeeded,(LPDWORD)&pcReturned);

    // turn around to call Unidrv
    return (((PFN_DrvStartDoc)(pOemPDEV->pfnUnidrv[UD_DrvStartDoc])) (
                        pso,
                        pwszDocName,
                        dwJobId
                        ));

.....................................
错误
errors in directory f:\src\uni
ddicntl.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GetJobW@24 referenced i
n function _OEMStartDoc@12
f:\src\i386\uni.dll : error LNK1120: 1 unresolved externals
BUILD: Done

网友:
C/C++初级问题

1。C++函数和C函数
在VC6中,如果没有特别指定,一个函数被怎么编译,是和文件名后缀有关系的。如果函数写在Sample.cpp中,就会按照C++方式编译,如果是在Sample.c中,就会按照C方式编译。
这两个不能的编译方式的最终区别在于编译后,内部函数名并不一样。比如

int Test(int i)
{
    return i;
}

这个函数,以C++的方式来编译,最后生成的函数名字可能是这样的?Test@@YAHH@Z,于是在编译代码过程中经常看到的两个错误
sample.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int __cdecl Test(int)" (?Test@@YAHH@Z) referenced in function _main
Sample.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Test referenced in function _main
是函数声明方式和调用方式不同引起的。第一行的错误是,声明了一个C函数,但是以C++方式调用,导致Link出错。
第二行的错误刚刚好相反,是声明了一个C++函数,但是以C函数方式去调用了。 这类错误大都发生在主工程调用DLL函数的时候特别容易见到。DLL的输出函数有C++和C两种方式,如果在函数声明前面没有加上extern "C",那么函数就是以C++方式输出的。具体的DLL函数的输出是什么形式,可以用Depends.exe去查看。(Depends.exe是VC6提供的一个用来查看EXE或者DLL的函数表的一个工具。)

例子:
extern "C" int Test(int i)    //声明一个C函数
extern "C" int t;              //声明一个C变量

上面说明的内容,对于变量同样有效。

2 。结构对齐问题。
代码在编译过程中,有个很重要的设置项就是结构对齐。比如一个DLL输出一个结构给一个EXE调用。如果数据在DLL一定是正确的,但是EXE接收之后,数据就有问题了。那么多半是有结构对齐的问题。
比如下面的结构
typedef struct tagTest
{
     WORD wTest1;
    DWORD dwTest2;
}Test;

如果在编译EXE的时候用的是8字节对齐,而同样的结构声明在DLL中编译的时候用的是4字节对齐,那么最后EXE去调用DLL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大家设置一样的结构对齐。VC6设置结构对齐的项在工程设置的C/C++Tab中。(手边没有VC6,位置可能有记错,请大家仔细找找)。或者直接在编译开关中加入/Zp1,/Zp2,/Zp4,/Zp8中的一个。/Zp1就是按1字节对齐,/Zp8就是按8字节对齐

网友:
有那位知道怎么解决帮忙一下有那位知道怎么解决帮忙一下有那位知道怎么解决帮忙一下有那位知道怎么解决帮忙一下有那位知道怎么解决帮忙一下有那位知道怎么解决帮忙一下有那位知道怎么解决帮忙一下有那位知道怎么解决帮忙一下有那位知道怎么解决帮忙一下有那位知道怎么解决帮忙一下有那位知道怎么解决帮忙一下有那位知道怎么解决帮忙一下有那位知道怎么解决帮忙一下有那位知道怎么解决帮忙一下有那位知道怎么解决帮忙一下有那位知道怎么解决帮忙一下有那位知道怎么解决帮忙一下有那位知道怎么解决帮忙一下有那位知道怎么解决帮忙一下有那位知道怎么解决帮忙一下有那位知道怎么解决帮忙一下有那位知道怎么解决帮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