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关于VxWorks多任务调度的问题?

楼主:
 在VxWorks进行多任务调度的时候,假如所有的任务都处于挂起状态时,VxWorks会是怎么样执行的?它有没有像其他操作系统那样,会执行空任务呢?

网友:
vxworks通常没有空任务,不过你可以自己建一个优先级为255的空任务。

网友:
楼上的大哥,你好,我只是熟悉uCOS-II实时系统,刚开始学习VxWorks系统,VxWorks系统没有空任务,那当所有的任务都处于挂起状态时,VxWorks是怎么执行的?谢谢指教.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呀???

网友:
不可能啊,除非你调试或者死锁。应该有一条任务处于运行态啊

网友:
有ideal 任务的

网友:
请教各位高手,能不能给我个确定的答复呢,因为我看了很多有关VxWorks的资料和程序,但是都没有提及空任务,如果VxWorks有空任务的话,难道它是隐藏的么?而如果没有空任务的话,那当系统创建的所有任务都处于挂起状态时,VxWorks系统在执行什么代码呢?多谢各位指教了

网友:
没有空任务,所有任务挂起的时候,不停的执行调度程序.

网友:
哦,谢谢楼上的大哥指教.

网友:
用windview抓下来的图中有idle状态。
如果所有任务都挂起cpu相当于是空闲的。
可能在执行系统内部一些指令比如计时之类的。

网友:
VxWorks系统没有空任务

no idle task, sort of.

那当所有的任务都处于挂起状态时,VxWorks是怎么执行的?

system will sit in the "idle loop" doing nothing or in sleep mode if you have power management.

only an interrupt can  wake up the system.

网友:
内核任务也挂起了吗,那还玩甚么亚

网友:
  搂主有条件可以看看 vxworks 的内核代码
分析reschedule  函数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里面有一个while死循环,读ready队列
如果ready队列为空,就在这里一直while死循环的读ready队列

所以空跑Vxworks的话,是没有IDLE任务
---  这跟多任务分时系统WIN32 LINUX是不一样的,这种操作系统boot以后有个init任务,会起idle任务
在linux内核代码中你可以看到的

但是由于使用Vxworks的大多都填了root函数,Vxworks启动后根据配置文件会调用这个函数
这个root函数里面,大多数人的处理都是起了一个优先级255的for死循环

所以,在加入root后的Vxworks(这个就不是仅仅只有一个Vxworks的kernel了)是有一个idle任务
永久性的在ready队列里面
导致reschedule里面的while总是可以读到一个ready态的任务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建议看代码,如果看不到,欢迎交流

网友:
vxworks以前的版本,是有IDLE任务的,比如vxworks5.3
后来版本的vxworks都没有了

网友:
vxworks和liunx的主要区别在那些方面呢?

网友:
linux是分时,vxworks是实时抢占式调度

网友:
等待牛人来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