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 世纪风-628短信猫 ~~不能工作

楼主(2007-05-05):
紧急求助 ! 世纪风-628短信猫 ~~不能工作
新的 世纪风-628短信猫,放了sim小灵通卡,接上了串口和天线,但是工作灯不亮,
只有电源灯亮,在串口对其读写都没有反应~~
是怎么回事啊,紧急求助~~~
世纪
灵通卡
短信
工作

网友A:
呵呵,这个应该是模块的问题,可能是模块松动了,找他们换货,或者你自己拆开,把模块重新查一下。。

网友B(2010-04-13):
供应gsm/gprs/cdma modem,dtu等调制解调器
短信接口(数据库接口、http接口、tcp接口、udp接口、ocx接口)
用GSM MODEM建立起来的短信收发平台更加稳定、可靠,无需互联网支持,
就可以让你的系统轻松实现短信报警、短信通知、短信控制、短信查询、短信传输数据等实用功能。
联系人: 陈先生
网 址: http://www.mconnm.com
qq:374219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