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下调用动态连接库问题

楼主(2007-12-04):
wince 下调用动态连接库问题
我定制了一个wince5.0操作系统映像,运行时用远程工具拷贝进去一个应用程序和一个动态库,应用程序调用动态库,在别人定制的设备上运行没有问题,但是在我定制的设备上就不行,加载动态库失败.
如果应用不加载动态库就没有问题.请问定制wince5.0映像时应该注意点什么问题?多谢
我把动态库和应用全放到windows路径下,应用调用动态库的绝对路径也设置正确
wince
定制
动态
设备
应用程序
WindowCE

网友A:
看LZ用的动态库中,用到CE的哪些组件,需要增加到系统中

网友B:
我连最基本的动态库都加载不了

网友C:
自己编写一个DLL,自己调用试试

网友D:
WinCE 6.0下少了mfcce400.d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