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求救啊,关于ARM7 s3c44b0的两种中断模式

楼主(2007-10-20):
求救啊,关于ARM7 s3c44b0的两种中断模式
s3c44b0的datesheet上说,中断跳转可以有两种模式,non vectored interrupt mode和vectored interrupt mode。
那么non vectored interrupt mode代码段在初始化程序里的位置应该如何放置呢?
ENTRY后面跟中断向量表,那么non vectored interrupt mode处理代码应该紧跟其呢还是可以随意放置?
non vectored interrupt mode中断跳转要不要跳到中断向量表中呢?
大家见笑了,本人菜鸟。
程序
如何

网友A:
s3c44b0的所谓non vectored interrupt mode和vectored interrupt mode主要用来区别外部中断。
non vectored interrupt mode:
所有的外部中断都将跳转到IRQ或FIQ向量表中,如果用户需要知道具体是哪个中断则需要去查中断状态寄存器。
vectored interrupt mode:
所有的外部中断产生时将跳转到特定的中断向量表中。

网友B:
你可以选择2者之一,vectored interrupt mode应该算是三星的一个奇思妙想吧,但依本人看来纯属多此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