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开发问题,救急

楼主(2007-12-13):
串口通信开发问题,救急
我参与的项目中要从一台接触式IC卡读写数据,但是客户单位只能提供一份厂商提供的设备技术资料,没有dll文件,以前我都是调用厂家提供的dll文件实现的串口通信的设备控制,不知道这个怎么搞,请高手指点。QQ:93415580
接触式IC卡
开发
通信
技术
项目

网友A:
厂商提供的设备技术资料 里有接口函数,仔细查查

网友B:
就是没有接口函数,全是些16进制的指令码,不知道怎么玩这个东西

网友C:
那得咨询厂家了啊
呵呵

网友D:
厂家要给 接口函数
16位的指令码都是厂商自己用的..
你是不知道他指令代表的意思的

网友:
我记得VB/VC里面有自带的用来做通信的DLL。但是要和产品进行通信,必须知道该产品的命令,而且还要确定是否有一定的时序要求

网友E:
首先要搞清楚设备的通信协议(包括数格式,通信速率,在什么情况下要通信),然后可以使用MSCOM控件,这个控件很容易用,网上资料也比较多。
相信你很快就可以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