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WinCE 触摸屏驱动,笔尖抖动问题

楼主:
前辈:
    我在开发WinCE触摸屏驱动,加载到目标板上后,发现一个问题:

    当我用笔在输入区内写入时,会发生笔迹抖动现象。没有按照披在触摸屏划过的笔迹显示,而是上下左右各个方向不规则抖动;当笔点压在同一点时,笔迹会在点压处慢慢扩大形成一个区域。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感觉不好解决。有两个原因:硬件、软件

硬件
1 看看这个触摸屏是不是不好,有条件的话换一个不同厂家的测试一下(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
2 设备的ADC采样参考电压不稳定,请硬件人员使用示波器测量一下ADC的参考电压,是否有拨动??
3 布线问题(可能性不大)

其他就只能通过软件来消除抖动了!有很多方法,最简单的一个,你ADC采样的时候判断当前值和上次的差,如果太小就
认为是上次一样的值

我现在发现如果要精确 就要牺牲速度

网友:
谢谢您的建议。我想这对我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感觉不好解决。有两个原因:硬件、软件

硬件
1 看看这个触摸屏是不是不好,有条件的话换一个不同厂家的测试一下(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
2 设备的ADC采样参考电压不稳定,请硬件人员使用示波器测量一下ADC的参考电压,是否有拨动??
3 布线问题(可能性不大)

其他就只能通过软件来消除抖动了!有很多方法,最简单的一个,你ADC采样的时候判断当前值和上次的差,如果太小就
认为是上次一样的…

分析得很精准。